Allegro17.2 出光绘显示线宽为0

楼主(2022-09-23):
    在导出光绘文件的时候,出现警告
一个是丝印层一个是钻孔图形。麻烦问问各位怎么解决,谢谢了!!!

楼主:
    我的图没有贴上来,就是显示线宽为0

网友A:
    这只是警告提示信息,已经用设置的6mil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提示是警告你有寬度0mill 的線, 他幫你改至6mill.
不是異常,放心.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警告提示信息,已经用设置的6mil替换了

好的,学到了谢谢

网友:
    在出文件的时候设置个数值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