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个孔径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2-09-23):
    一些插件器件,比如DIP在做封装的时候,大家设计的padstack是成品孔的孔径,还是钻头的直径。
    因为孔的话最后会镀铜,所以理论上钻头的直径=成品孔的孔径+镀铜厚度。
    所以大家在设计孔封装的时候是按成品孔孔径来设计,还是钻头的孔径。
提供给板厂的资料上是成品孔孔径,还是钻头的直径。
    因为我目前公司都是自动在成品孔的孔径+0.1mm, 也就是钻头的直径了。
    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点评):
是成品, 防銲印刷也是這樣,廠商有自己的處理方式,GERBER files 都是PCB成品品管的資料.

楼主:
    那就奇怪了,我们公司都是在成品孔径的基础上加0.1,一直这么做。机构的螺丝孔也这样,机构设计成5mm的话,他要放5.1mm的孔。
可能太为板厂着想了。
那就是建库的孔径就不需要考虑钻头,只要按成品的孔径建库就好了?

网友(点评):
很久之前在做單面板, 開沖孔模具, 是廠商會這樣做, 因為沖針會越沖越細, 為了使用年限.........但這應該在誤差最上限中.

网友:
    成品尺寸,外径、内径、孔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奇怪了,我们公司都是在成品孔径的基础上加0.1,一直这么做。机构的螺丝孔也这样,机构设计成5mm的话, ...

贵司应该是考虑钻孔偏差了,担心机构装不下,正常设计的开孔厂家的制作误差是PTH±0.075,NTPH控制在±0.05mm。

网友:
    就成品孔啊。钻头误差我们又无法控制。我们只需要提出我们的要求就好了。为什么要去考虑PCB工厂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