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 element时不显示manhattan etch length?

楼主(2022-09-23):
Show element时不显示manhattan etch length?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怎么操作?

网友:
    Find面板勾选的对象不正确

网友:
    一般情况下超过50 pins的net,比如GND等power net, Show element时不显示manhattan etch length。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UI: show_max_manhattan_pins 在Value栏Key入1就可以Show element时不显示manhattan etch length,此设置对有NO_RAT属性的net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