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中用PNP三极管驱动数码管好像有问题?

楼主(2022-09-23):
想用PNP管驱动6个数码管,每次只点亮一个管,可是运行时有时点亮了一个,有时点亮了2个,有时点亮了3个........,在实际电路板上运行正常,非常郁闷,这是不是PNP的一个BUG,在用NPN驱动数码管时不存在任何问题

网友:
PNP管的应用电路设计不当,不论仿真中还是实际电路中,不能实现可靠关断。

网友:
在每个三极管BE极接个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