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中晶振频率经 pll 倍频之后,可以用普通管脚输出吗?

楼主(2022-09-23):
    外部晶振频率 输入管脚应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
    是可以的,但是pll输出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了,最好是通过专用pin脚输出,因为专用pin脚对时钟有较好的支持,普通pin脚最大的特点是IO速度不能太快。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用专用pin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