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把LM324放大直流分量抽出来呢?

楼主(2022-09-23):
怎么才能把LM324放大直流分量抽出来呢?

网友(点评):
類比數位轉換器

网友:
滤波或者调节失调

网友:
交流电大小变化是正常的;你取出那个直流分量呢?如果是测试有效值的话,通过算法算出来就好了;测试平均值,正常的话结果应该是0,采样一个周期的电压值。

网友:
把交流小电压整流放大之后,直接用示波器测出它的幅度值,然后计算一下有效值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我做过,先通过交流互感器,把交流变小,再接LM324输入,得把输入交流电压平移2.5V,之后会输出一个微型的交流电压,程序需要用到均方根算法,求得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网友:
加入有源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