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的过孔无法删除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9-23):
pads中的过孔无法删除是怎么回事?

网友:
肯定是你的过孔被锁定了,你选中过孔后,点右键选中属性,里面有一个,把前面的勾取消就OK了。

网友:
点VIA——在点鼠标的右键,看看你的Properties中的设置中的Glude是不是点上了,要是点上了取消就能删除VIA了。

网友:
切换到DRO(完全关闭设计规则),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