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如何设置微带单元入射波为左旋?

楼主(2022-09-23):
    我想问一下,对于微带单元,我想给它的入射波设计成左旋,咋设置呢?

网友:
    用平面波照射么?
平面波属性里面有的

网友A:
    你端口设好以后,在工程栏中有port,对port进行设置,里面有一栏叫detail,然后点开下面就要圆极化,然后你点中后,在时域仿真中激励信号就会有左旋或右旋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端口设好以后,在工程栏中有port,对port进行设置,里面有一栏叫detail,然后点开下面就要圆极化,然后你 ...

我怎么没找到你说的,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
    左边 有个port,双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