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引脚电压不正常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09-23):
芯片引脚电压不正常原因是什么?

网友:
可能是芯片的外围电路不正常或者芯片坏了

网友:
除了检查引脚输出电压之外 先看看电源和接地的电压 然后看看晶振是否正常 ALE引脚的电压应为VCC一半 最好是写个小程序 试验一下 单片机一般是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