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6C直插式连接器机械性能

楼主(2022-09-23):
6P6C直插式连接器
型号:6P6C
种类:插头/插座
应用范围:PCB
接口类型:RJ45(水晶头)
形状:矩形
制作工艺:注塑
接触件材质:铜
绝缘体材质:PBT
芯数:6P
针数:6C

6P6C直插式连接器应用:
工控,工业设备,5G基站,医疗设备,光伏,智能家居,综合控制,自动化设备

6P6C直插式连接器参数:
额定电流:1.5AMPS
额定电压:125VAC
绝缘电阻:>500MΩ
耐压强度:AC 1000V 50HZ或60HZ 1分钟
接触电阻:<20MΩ
环境温度:-40~+80℃
导电体材质:磷青铜镀金
环境协议标准:UL/ROHS/REACH

6P6C直插式连接器机械性能:
插入力:2条金丝=350g /4条金丝=500g/ 6条金丝=750g/ 8条金丝=900g /10条金丝=1050g
配合强度:插头和插座之间7.7Kg
使用寿命:>750次插拔

网友:
6P6C直插式连接器是120ω阻抗的平衡线,闭路线使用的是75ω阻抗的非平衡线。一般的智能家居就能应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