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orcad 元件value后汇入allegro

楼主(2022-09-23):
    最近在做一个案子,因电路变动要修改部份R/C料的value及description(只改这2项),修改完后将檔案转给layout人员,对方告知修改过的元件都跑掉了,请问各位先进这问题有没有解?

网友A:
    那就说明你修改的这两项(value及description)改变了定义识别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明你修改的这两项(value及description)改变了定义识别不了了

    意思是无解,只能重排吗?还是在汇入net时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