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 maxwell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按照红线的位置画一个长方体

楼主(2022-09-23):
非45度或圆弧钝角,谢谢

楼主:
过去是加一个旋转的长方体,然后合并,但往往无法对齐

网友A:
我觉得吧,长方体计算一下就可以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长方体计算一下就可以画出来

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