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使用CST仿真软件,笔记本屏幕总是不间断的闪?

楼主(2022-09-23):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使用CST仿真软件,笔记本屏幕总是不间断的闪,这是为什么呢?有谁知道,我用别的软件都没出现过。
    3 ?6 u% j; O- c+ s大家帮帮忙,谢谢/ n( l: Q8 y1 e$ N

网友:
    显卡是啥的?不是N卡吧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 或是确认一下硬件加速这个得看网格数吧,我最大仿整车的用了11G多的内存,其实CPU差不多就行,大不了时间长点,但要保证你的设置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