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模块检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9-23):
把无线模块放在战舰开发板上面可以检测到,但是换一块板子就检测不到了,如果要改CE,CSN,IRQ管脚的话,需要改哪几个地方?

网友A:
改初始化函数,改NRF24L01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初始化函数,改NRF24L01的头文件。

好的,但是我把管脚改过来后,在我的板子上还是检测不出来。

网友:
    看一下管脚的定义对着么?再看看函数和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