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器件的丝印交互了,会影响贴片吗?

楼主(2022-09-23):
求助,两个器件的丝印交互了,会影响贴片吗?

网友A:
    位号吧?
贴片机是根据坐标贴片的,位号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号吧?
    贴片机是根据坐标贴片的,位号不影响。

    对,位号丝印交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 1.交互程度. 2.什麼器件. 3.建零件的方式. ----若只是外框, 有時是可以的.

位号丝印交互了

网友(点评):
不影響,SMT是依坐標檔.

网友:
    两个器件的丝印交互不影响贴片,贴片是根据器件的坐标贴的,跟丝印没关系,只是有些贴片厂贴完完成后会根据丝印检查贴片的对错。

网友:
    机器贴片就不影响。

网友:
    丝印交互是没关系的,SMT不是按丝印来贴装的,主要是两个器件的实体不要干涉就OK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