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怎么转PADS

楼主(2022-09-23):
    我的17.2降版本后16.6里面是单纯的铜皮跟器件,没有网表属性,所以没办法降版本处理
按照网上的方法都试过了,在17.2中导出没有问题,但是在pads中导入从开始就不行
所以各位大神,怎么办啊

网友A:
    更改电脑上的环境变量试一试,具体的方法可以根据附件试一试

    allegro17.2转PADS VX2.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电脑上的环境变量试一试,具体的方法可以根据附件试一试

    我就是按照文档中的方法导的,从allegro中导出没有问题,但是在PAD中导入就有问题,有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