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大佬求助symbol is locked by another user

楼主(2022-09-23):
起初是重装系统后下载mentor 7.9.5,是WIN 10企业版
正常画板子途中,突然要求更新系统,也是我就更新系统了,
后再次打开中i前画的中心库,就显示如下图标。

网友A:
这个肯定有问题,画图的时候怎么能更新系统,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有问题,画图的时候怎么能更新系统,我也是醉了

不是正画图的时候,是我打开软件但没画的时候

网友(2022-12-07):
    可能是更新系统之后当前的库文件跟现在的不兼容导致的,因为lock by another user就是被另外使用者锁定。类似于word上面的兼容模式。你看看重新加载或者重新导入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
    解除就可以了,文件夹下面有一下lock的文件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
    在文件夹里面把锁定的文件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