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这么好用,用的人却越来越少?

楼主(2022-09-24):
    以前用的不多,觉得这个软件难用。最近因为一个项目不得不用。却发现越来越好用。比allegro还顺。无膜命令,显示,拉线都很牛。问题是,我怎么发现用的人越来越少了呢?

网友(点评):
DRC功能太弱.

网友:
    allegro 功能更多是配合SI PI DFM

网友(点评):
外加功能都有支援各種軟體.

网友:
    功能太单一了,规则不全.

网友:
    适合简单低速的板子,现在板子越来越高速,越来越复杂。

网友:
    pads它的差分线走得你要抓狂。
很早我就转阿里狗了

网友A:
    pads区域规则,差分规则,差分走线每一个都是要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区域规则,差分规则,差分走线每一个都是要命的地方

1.allegro 区域规则  其实就是PADS的器件规则。
    2.差分规则,一样可以分组设置,需要和其它网络设置规则,可以设条件规则。
    但没有allegro的批量添加和统一驱动,不能自动修改线宽和线宽,这此稍有等不方便。
    还有不能自动包地和打孔(17.4前也没这个功能)

    说不上要命吧

网友:
    说明我这个软件还没用熟透

网友:
    一直在用,Xpedition是它们高端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