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交互布局的时候可以分散元件吗?

楼主(2022-09-25):
      原理图和PCB都打开交互布局的时候,有没有类似pads里面的右键菜单“分散”功能?就是我导完网表,然后快速place所有元件到板框上方,然后我在原理图里面框选了一个区域的元件,这时候PCB里面也同时选中了,这时候我在allegro里面如何分散元件呢?我现在只能用移动命令,但是这几个元件有时候离得很远,移动的时候感觉不太爽,有没有什么更爽的代替方法?

网友:
    都是这么移动的,虽然有点麻烦,但是每次画板就麻烦一次,也不算多

网友(点评):
不是這樣喔, 有指令和選項, 可以選擇4邊.找一下.

网友:
    有可以按照原理图相对位置摆放器件的SKILL,就不需要聚拢了。不过聚拢的网上也有开源的,得找找。

网友(点评):
嗯,算了,懒得折腾这个了,就一个一个的放置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