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编译和调试软件使用指南

楼主(2022-09-26):
Keil C51编译和调试软件使用指南

Keil C51编译、调试软件使用指南.pdf

网友:
Keil C51,能够为很多的单片机进行编程。
用Keil C51把C程序编译成.HEX文件,然后将.HEX文件导入Proteus项目中进行调试。
反复修改,直到没有bug。

网友:
新建项目Firmware固件程序就是C语言,
不是汇编语言,编写修改main.c程序即可,
不需要来回在Proteus和Keil之间来回切换。
这样更方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