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4V输入升压10-36V升压芯片内置MOS大功率1A

楼主(2022-09-26):
在许多应用场合,都需要将低电压升至适合用电设备使用的较高电压。如单节和双节锂电池供电电路,常需要将其2.8~4.2V的低电压升至可供使用的5V,9V,12V,甚至更高的电压。再如双节锂电池6.0V-8.4V电压升压到9V,12V,15V,20V,24V等电压给手机进行快速充电,也就是当前的PD快充解决方案。12V输入升压18V 24V 36V 48V高电压给便携设备供应较大电压和电流满足产品需要。而一般小轿车轿车为12V蓄(电池亏电和充满电电压范围在10.5V~14.5V)之间有比较大的波动,部分电子产品对电压有较为苛刻的精度和电压稳定度要求那么就需要自动升降压电路来实现,当输入电压低于输出设定电压的时候,电路工作在升压BOOST模式,当输入电压高于输出设定电压的时候电路工作在BUCK降压模式,这样使输出电压始终稳定在设定的输出电压来满足电子设备对电压的苛刻要求。因而有必要开发出一种低电压、大电流DC/DC升压,自动升降压变换器。

新推出的一款高效率、直流升压稳压电路GS3662D。输入电压范围可由最低5伏特到最高35伏特,输出电压5--48V可调整且内部MOS输出开关电流可高达2A,峰值5A大电流,非常适合于数码便携产品电池供电,5G网络产品,数码相机,LCD液晶屏背光电路,太阳能照明路灯,网络通讯等产品的电压转换。

网友:
低电压升至高电压,电流就会减小,驱动的能力会下降,所以升压还是要很多的限制的。

网友:
1、系统方案
2、升压电路分析
3、恒流源电路设计
4、输入电源的分析计算
5、提高效率的方法
6、系统测试结果及分析
保证步骤,一般就没有问题。

网友:
MOS管的雪崩损坏
如果在漏源极之间施加超过器件额定VDSS的浪涌电压,达到击穿电压VDSS,超过一定的能量,则损坏会发生。
要避免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