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锁定看门狗定时器电路设计

楼主(2022-09-26):
简单的锁定看门狗定时器电路设计
该电路基于µ-监管器/看门狗IC(MAX6749),在输入脉冲流丢失时提供锁定故障指示。该电路可以监视风扇(基于风扇的转速表输出)、振荡器或微处理器的软件执行。
这篇文章的类似版本出现在2007年4月的PET杂志上。
当看门狗超时到期时,大多数看门狗定时器IC会产生一个单一的、持续时间有限的输出脉冲。这对于触发微处理器中的重置或中断很好,但有些应用程序需要输出(故障指示灯)来锁定。一个简单的电路(图1)提供了一个锁定故障指示,以响应输入脉冲流的丢失。基于µ-监控/看门狗IC(MAX6749),该电路适用于监控风扇(基于风扇的转速表输出)、振荡器或微处理器的软件执行。

图1.该电路产生锁定故障指示,以响应输入脉冲的丢失。

通电期间,低电平有效复位保持在低电平,直到VCC稳定,复位超时延迟到期。电容器C通过R充电,直到FET的栅极电压达到其阈值(VTH),从而打开FET并启用闭锁能力。为了防止错误触发,应将RC的延迟设置为比重置超时长得多的时间。

WDI输入(引脚6)必须以电容器CSWT设置的最小速率切换。如果未能实现,低电平有效复位变低,打开LED,并将复位输入连接拉低,从而锁定低电平有效重置。在循环VCC或按下开关之前,电路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关闭FET,并允许RESET IN(复位)升高。

要监测风扇的漏极开路转速表信号,请将10kΩ上拉电阻器从WDI连接到VCC(针脚8),并将WDI连接至风扇的转速表输出。由于风扇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启动,因此需要在短延迟间隔内停用看门狗电路。您可以通过将电容器(C2)从RESET IN(复位输入)放置到地面来创建此延迟。请注意,此延迟必须短于上述RC延迟,否则活动低RESET将过早锁定。

网友:
看门狗就是计时器,增加到设定值就认为程序没有正常工作,强制整个系统复位。

网友:
坏处就是在某一些时候,不方便去喂狗时,看门狗会复位。造成一些麻烦。
好处就是没有空当和漏洞,不易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