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电源技术(论文集

楼主(2022-09-26):
现代电源技术(论文集

现代电源技术(论文集).pdf

网友:
单端正激变换器
结构简单、工作可靠、成本低廉、输入输出电气隔离、易于多路输出
广泛应用在中小功率变换场合。

网友:
场效应管不停地切换,以周期性的呈现导通或截止。电阻电容电感,在不同的位置,有时是升压电路,有时是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