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容调试天线的方案介绍

楼主(2022-09-26):
可调电容调试天线的方案介绍
FAE report

FAE report.pdf

网友:
FAE Report,包含了ESD和EMC。
ESD就是静电放电,危害很大,悄无声息的,就可以破坏电子电路。3000V才会有“啪啪”声,5000V会有火花。
EMC是电磁干扰的,复杂信号的串扰,是很麻烦的。
设计时,要多注意。

网友:
方向性系数、天线效率、增益系数、辐射电阻、天线有效高度
这些是衡量天线质量好坏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