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值问题 这个K应该怎么赋值才对啊

楼主(2022-09-26):
n=64;
key=0.512;
    an=linspace(3.56,4,176);
hold on;box on;axis([min(an),max(an),-0.5,1.5]);
    N=n^2;
xn=zeros(1,N);
for a1=an;
        a2=an;
        y=key;
    x=key;
for k=1:16;
    y=a1*y*(1-y);
    x=(a2+(4-a2)*y).*x.*(1-x);%产生公式
end;
    for k=1:N;
y=a1*y*(1-y);
    x=(a2+(4-a2)*y).*x.*(1-x);
    xn(k,1)=x;
b(k,1)=x;%一维矩阵记录迭代结果
end;
    plot(a*ones(1,N),xn,'k.','markersize',1);
end;
figure;
imhist(b)

红色部分有问题

网友:
    plot那条语句改成以下形式。
plot(an,xn(:,:,k) ,'k.','markersize',1);

网友:
    每次赋值,矩阵保持一致就OK

网友:
    不知道你a代表什么意思,你程序里面也没有对a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