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中可控硅触发不受控?

楼主(2022-09-26):
如图做了个板,可控硅通电就导通,断开三极管的B基和工作电源也不行,非要断开可控硅个触发脚才可以,现在向各位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电机电感太大 导致电压和电流不同相. 可控硅只有断开触发 并且流过它的电流降为0才能关断.

网友:
    双向可控硅触发是要T1与G之间有大于3V电压,你的T1与G电压不知道都少?特别是G,在三极管不导通时相当于悬空。

网友:
    对于双向可控硅的应用,你只要记住这一点:触发电流是G-T1之间的电流,这个电流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