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路板需要打很多过地孔,特别是射频和通讯模块旁边。

楼主(2022-09-26):
看到很多的板子上都存在很多过地孔,而且在射频和通讯模块旁边存在大量过地孔,这样的目的和原因是什么?有一种说法是过地孔能够抗干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一般周围一圈过孔铺地,主要起到屏蔽干扰作用;我们有些加金属屏蔽壳有点类似这个,都是起到屏蔽外界干扰作用!

网友:
    高频比较复杂,估计:一是屏蔽,减少相互干扰; 二是增加了覆铜积,为散热,特别对于高频放大有利。

网友:
    增大地回路,使电势更快降低到gnd,减小反射

网友:
    樓上正解,其一增加 GND 的為準,使RF元件都可以擁有良好的GND。其二增加增加屏蔽和隔離度,使同平面的走線不干擾RF區域。其三,維持良好的散熱效果,使功率較大時可以維持較好的特性而不會熱損耗。

网友:
    类似同轴线的结构,减小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