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复数变为三角函数

楼主(2022-09-26):
    matlab求解D2x+w^2*x=0dsolve('D2x=(-w^2*x)','t')
ans =C11*exp(t*w*i) + C12/exp(t*w*i)有没有人能用matlab中的函数把结果变成实数形式我知道实数形式是:
x=A1*cos(wt)+A2*sin(wt)但是我不会弄

网友A:
    >> x = dsolve('D2x=(-w^2*x)','t')
    >> rewrite(x,'cos')
用这个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 x = dsolve('D2x=(-w^2*x)','t')
>> rewrite(x,'cos')
用这个代码

非常感谢你,但是运行的结果是
ans=
C2*(cos(t*w) + sin(t*w)*i) + C3*(cos(t*w) - sin(t*w)*i)
而不是:
x=A1*cos(wt)+A2*sin(wt)

网友:
    你这个表达式本来就未必能把虚数部分彻底消除,即使你手工计算出来,也是:
(C11+C12)*cos(t*w) +i*(C11-C12)*sin(t*w)
    而你的 C11、C12 都是任意常数,所以,无法得到你要的纯实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