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pcb的信号完整性问题主要有哪些?应如何消除

楼主(2022-09-26):
高速pcb的信号完整性问题主要有哪些?应如何消除

网友:
单一网络的信号完整性问题,例如反射和失真,可通过适当端接解决。

网友:
    阻抗不匹配,反射,串扰,时序,插损。。。。

网友:
    合理安排电源和地的布线,提高电源完整性

网友:
    其实可以通过减小共模电流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