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code调试qemu-vexpress-a9工程GDB出错有小伙伴遇到过吗

楼主(2022-09-26):
按官方教程编译了,也修改了qemu-dbg.bat文件。启动调试后qemu窗口闪了一下,然后vscode弹窗表示不行

网友:
可以使用rt-thread studio试试

网友:
应该是studio的一个bug,自动生成的绝对路径里面多了个

网友:
点开sdk Manager,看看V4.2.0.2的qemu是否已经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