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时钟触发信号问题

楼主(2022-09-26):
我用verliog语言,有的判断条件是用时钟上升沿触发的,cpld外接了50MHZ晶振,请问是默认用这个时钟周期性触发吗?还是说必须给clk分配一个管脚,用别的芯片来产生时钟触发啊?如果是用本身50MHZ晶振触发,直接使用clk就代表用本身时钟了吗?还需要硬件连线吗?

网友:
时钟触发和使用的语言没有什么关系的。在设计触发器时一定需要指定一个触发信号,信号的名称可以任意设定,clk不代表什么,必须要硬件连接。

网友:
在考虑建立保持时间时,应该考虑时钟树向后偏斜的情况,在考虑建立时间时应该考虑时钟树向前偏斜的情况。在进行后仿真时,延迟用来检查建立时间,
小延时用来检查保持时间。

网友:
是有一定的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