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液位开关实现液位保护功能?光电液位开关怎么样

楼主(2022-09-26):
光电液位开关采用的光学原理进行检测,根据光在两个不同介质面上产生的反射原理,其功能是检测传感器所在位置的液位变化,是一种新型的液位测控装置。那么光电液位开关是如何实现缺水保护和防溢提醒功能的?
光电液位开关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接触式光电液位开关是需要在水箱上开孔的,适合水箱不需要移动的设备,非接触式光电液位开关是置于水箱外部感应,需要在水箱里设计一个棱镜结构,适用于水箱需要移动的设备。
光电液位开关的检测方式是:如果要实现缺水保护,则需要将液位开关安装在水箱底部位置,就能检测到低液位变化,当水箱无水时,液位开关则会发出信号,设备在收到信号后就会立即断电、停止工作。如果要实现防溢出功能,则需将液位开关安装在水箱的高液位处,当液位上升到传感器检测点时,液位开关则会发出信号,设备就会停止加水。
光电液位开关可靠性高、液位控制精确度高、可达±1mm,且光电液位开关免调试、免校验、直接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直接采用液位传感器安装接线后,配合控制系统便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