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频交流通过电感时会产生电容效应?

楼主(2022-09-26):
    为什么高频交流通过电感时会产生电容效应?

网友:
      不管是什么电子元件,在高频下,都会有一些电容特性和电感特性。

网友:
    电感在高频情况下,会有电容效应,是因为电感的组成是由线一圈一圈绕制而成的,而每一圈线之间就会存在电容很小,在低频状态下,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到高频,就忽视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