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改电压,芯片是LM358?

楼主(2022-09-26):
开关电源改电压,芯片是LM358?

网友:
358是运算放大器,最好不要用在开关电源里面,容易烧毁。除非是功率要求不高的电源是可以的。

网友:
LM358是双运算放大器,不是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
改电压改光藕那边的元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