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最小系统的抗ESD问题

楼主(2022-09-26):
    我的最小系统是mcu+SDRAM+FLASH 在ESD 空气放电15KV 接触放电8000V  系统死机都不复位了 板上有复位芯片 最小系统是用插件的排针和底板连接的 底板的接口都做了ESD防护了 什么TVS管 静电器件 电容都加了 但是打 网卡金属外壳 USB 一打就死机 感觉是空气辐射影响了最小系统  高手有何高见 最小系统一般怎么防护

网友:
    机箱屏蔽和接地做好了,是要靠结构和器件一起才能防住静电干扰的

网友:
    解决ESD的几步:
    1、增加ESD防护器件
2、良好的电流环路设计
    3、良好的地线设计
    4、足够的隔离距离
    5、合理的阻抗控制
6、有效的放电通路设计
    //加了ESD防护元件不代表ESD性能就一定好,必要不充分手段。

网友:
    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1.产品的结构设计 2产品的PCB设计 3产品的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