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5Khz低频卡,其电磁波的波长是2400米,这种卡的读卡器的线圈是天线还是互感器?

楼主(2022-09-26):
    关于125Khz低频卡,其电磁波的波长是2400米,这种卡的读卡器的线圈是天线还是互感器?天线的话,那天线的最佳长度应该是波长的1/4 也就是 线圈的最佳长度为600米

上图是读卡器(左)和 卡(卡中有封装起来的线圈),下图是读卡器背面的线圈

网友:
    是天线也是互感器。不过其工作更接近互感器。

网友:
    这种读卡器线圈所产生的磁通有相当一部分穿过低频卡内部线圈,所以说近似于于互感器

网友:
    如果卡距离读卡器很远,超过数个波长,也就是距离超过数千米,那就是工作于天线状态。如果卡距离读卡器很近,那就是互感器状态。实际应用中,卡到读卡器的距离连1米都不到,所以说 “更接近于互感器”。

网友:
    更接近于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