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4.0无线传输最大范围多远?

楼主(2022-09-26):
蓝牙4.0无线传输最大范围多远?

网友:
    我的电脑内置的蓝牙4.0,我的手机也是蓝牙4.0版本的,几十米双向传输都没问题呢!理论上已经可以实现100米以上了,具体也要考虑实际使用的环境因素,只要是无线都有信号强弱问题存在的。

网友:
    蓝牙4.0标准有效传输距离是100米,环境越复杂距离会越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