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双边带天线仿真结果与书本不一样

楼主(2022-09-26):
各位大神,

请问哪位高人有试过参考书本“ADS2011 射频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 的“Two-Band-antenna” 双边带天线仿真实例成功仿真的经验?
小弟试了好几次都没有仿真成功,仿真的结果都是没有双边带的功能,很明显S11的结果是错误的,完全没有天线的功能。
重做好几次,结果都一样。

网友:
2D的模型有差距太正常了。SSUB的模型导体是在介质的正中间,上下到最近的导体表面的距离都等距。与你mlsub略有差别,mlsub你设置的是实际制版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