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pga上实现将25M晶振频率分频为1HZ的信号,求Verilog HDL完整程序

楼主(2022-09-26):
如何在FPGA上实现将25M晶振频率分频为1HZ的信号,求Verilog HDL完整程序

网友:
module div(clk25M,clkout); //分频,产生1HZ频率
input clk25M; //输入24MHz,输出1Hz
output reg clkout;
integer A=0; //计数器
always@(posedge clk10M)
if(A<=12500000)A<=A+1; //计数器每记到12.5M,clk翻转一次
else begin clkout<=~clkout;A<=0;end
endmodule

网友:
    这个直接用锁相环PLL不就行了,设置下参数,立马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