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xlLastPick座標為何都不對?

楼主(2022-09-26):
    這2天改skill 都很不順 , 請問axlLastPick座標為何都不對? 謝謝
    brd move 一個零件 到3050.00  -365.00    再按f12 ;
    每次都zoom center到0.01 191605.92
    last pick:  3050.00  -365.00
    zoom center on 0.01 191605.92
    LastPick=(0.01 191605.9)
    a_cmd=zoom center 0.01 191605.92
    Command >

    =========================
    env有設
    alias F12 zoom_c_lastxy

    ============================
    skill:
    procedure(zoom_c_lastxy()
    unsnapped = axlLastPick(nil)
    printf("LastPick=%L\n" unsnapped)
    sprintf(a_cmd "zoom center %.2f %.2f" car(unsnapped) cadr(unsnapped))
    printf("a_cmd=%s\n" a_cmd)
    axlShell(a_cmd)
    )

    axlCmdRegister("zoom_c_lastxy" `zoom_c_lastxy)  ; for F12

网友:
    首先要说的是你的地质图的坐标应该是自由坐标的
    其次,两个坐标如果要匹配,必须经过校正才可以的

网友A:
    加上?cmdType "gener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cmdType "general"

    ?cmdType "general" 有加過
    如果move指令 先down 再按F12就可以正確 zoom center

网友A:
    你需要在done前用吗?那么需要改成sub_cmd 亲测可用。
    1. procedure(zoom_c_lastxy()
    2. let( ()
    3.     axlShell(sprintf(nil "zoom center %.2f %.2f" car(axlLastPick(nil)) cadr(axlLastPick(nil))))
    4. ))

    5. axlCmdRegister("zoom_c_lastxy" 'zoom_c_lastxy ?cmdType "sub_cmd")  ; for F12
    6. axlSetAlias("F12" "zoom_c_lastx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終於發現了. MOVE 一定要結束才能使用各種ZOOM 指令. (不敢問你要的操作方式和要的結果.)

    尤其你又 ...

    謝謝你
    我是看到skill版 之前有人提出想要一個 , 按pgup 就可以把 cursor位置 直接display 到螢幕正中間, 所以就想寫一個skill 試看看(需求是不管有沒有move或add connect ... 指令在執行, 但是我寫的都需在 無指令才可以跑)

    仔細看 E:\A16.6\SHARE\PCB\TEXT\ENV 這file
    CADNENCE 早就有設計 alias F12 "zoom center; pick -cursor" 就可以做到, 不管有沒有指令在執行 按F12 就可以

    不過16.6 16.3可以WORK ; 15.7 就不支援

网友(点评):
"zoom selection" 指令, 非單純置中, 可以減少再去放大或縮小功能, 就看你怎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done前用吗?那么需要改成sub_cmd 亲测可用。

    謝謝 幫助很大

    還有環境變數的GET 和SET 語法 謝謝
    axlSetVariable("test_333" "123")
    axlGetVariableList("test_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