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的问题,请大虾指教!!!

楼主(2022-09-26):
在网上查资料看到有时候在设计电源保护电路时,会利用共模电感的漏感设计差模保护电路,想请教一下,共模电感的漏感如何计算,或者这个参数在哪里可以看到,我查了好几个厂家(村田、顺络、TDK等)的共模电感datasheet都没找到!

网友A:
共模电感的阻抗在所给的频率条件一般规定为最小值。串联的线性阻抗可提供一般要求的噪声衰减。但很不幸,线性阻抗有相当少的人知道,因此设计人员经常以50W线性阻抗稳定网络仪来测试共模电感,并渐渐成为一种标准测试共模电感性能的方法。但所得的结果与实际通常有相当大的差别。实际上,共模电感在正常时角频首先会产生每八音度增加-6dB衰减(角频是共模电感产生-3dB)的频率此角频通常很低,以便感抗能够提供阻抗。
故电感可以用下式来表达:Ls=Xx/2π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的阻抗在所给的频率条件一般规定为最小值。串联的线性阻抗可提供一般要求的噪声衰减。但很不幸,线 ...

这个公式内的各种参数,能否解释下,没太看懂。另外共模电感一般也提供差模阻抗,是否将差模阻抗当磁珠使用,就可以同时兼顾共模防护和差模防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