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D15HVF1的参考电路相关疑问

楼主(2022-09-26):
截图来自手册中的参考电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图中箭头处的那三个方框是什么意思呀?
2、图中电容的作用是什么,阻抗匹配么?其在PCB中摆放的位置一定要严格按照下面数字标的距离来摆放么?
3、这些pf级的电容,为什么不接到他上面的那一条线上呢,这个位置在PCB上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1.红框代表焊盘
2.这个电路假设是150mhz左右的,那么按照图上电容大小和电感线宽度长度一致做的话,那就是谐振在150mhz左右。如果改变电容位置或者大小或者电感长度或者宽度的话,就会改变谐振频率。
3.电容那是接的大地,你画pcb的时候大面积铺地就可以了。

网友:
电容应该是用来阻抗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