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11E200 胎压系统信号完整性故障?

楼主(2022-09-26):
C11E200 胎压系统信号完整性故障?

网友:
胎压系统故障损坏就会使C11E200胎压系统信号完整性故障,建议监测胎压系统。
胎压,严格意义上指的是轮胎内部空气的压强。在汽车保养上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发动机的损坏将导致汽车生命的耗尽,那么轮胎胎压则是汽车的血压,胎压的高低对汽车的性能和动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
应该是系统故障损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