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2-09-26):
  PCB设计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PCB设计在整个PCB电路板制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决定了整个PCB板的基础。以下是PCB线路板厂家总结出来的一些关于PCB设计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选择PCB板
  选择PCB板必须在满足设计要求、批量生产和成本之间取得平衡。设计要求包括电气部分和机构组件。在电气方面,设计需要重点关注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的频率是否一致。

  2、避免高频干扰
  避免高频干扰的基本思想是尽量减少高频信号电磁场的干扰,即串扰。

  3、解决信号完整性问题
  基本上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影响阻抗匹配的因素包括信号源架构和输出阻抗,走线的特性阻抗,负载端的特性以及走线的拓扑。

  4、实现差分接线
  关于差分对的接线,有两点需要注意。一种是两条线的长度应尽可能长,另一种是两条线之间的间隔(由差分阻抗确定)应保持相同,即保持平行。

  5、在只有一个输出的时钟信号线的情况下执行差分布线
  要使用差分路由,因此,差分布线不能用于只有一个输出的时钟信号。

  6、接收端差分对之间的匹配电阻
  通常在接收端的差分对之间添加匹配电阻,其值应等于差分阻抗的值。这样信号质量会更好。

  7、差分对的接线应紧密平行
  差分对的接线应正确闭合和平行。适当的接近度是因为该间距会影响差分阻抗的值,这是设计差分对的重要参数。由于保持了差分阻抗的一致性,因此也需要并行。

  8、处理实际接线中的一些理论冲突
  (1)基本上,隔离模拟/数字分区是正确的。信号轨迹尽量不要跨越划分的区域,电源和信号的返回电流路径不宜过大。
  (2)晶体振荡器是一种模拟正反馈振荡器电路。为了获得稳定的振荡信号,必须满足环路增益和相位规范。因此,晶体和芯片之间的距离必须很近。

  以上是PCB设计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你学会了吗?

网友:
布线问题是大多数初学者普遍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