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流采样电阻发热和温漂的问题

楼主(2022-09-26):
想DIY一个数控稳压电源,构思了一个大体的框架。因为没有基础需要一边学一边实验,一步步的完成单个的单元电路。现正在做电流
取样测试实验

。据我见到的电流取样方案基本都是在输出回路中串联低阻值电阻对输出电流取样,然后进行放大处理。我也采用此方案。开始是采用0.1欧10W的电

阻取样,取样信号经运放处理后供给各个需要的部分。用0.1欧10W电阻,发现电流在1A时就已经有很大的温飘了,压降已经达到0.14V了。后又换上

0.1欧50W和0.1欧200W的电阻但收效甚微,后用电度表里的分流器,大电流时发热很低,但在小电流时压降信号极低以致出现干扰不能完成正确的电

流采样。

我看到的这方面的电路资料或讲解也都没有作其它处理和着重介绍,只是说电流用0.1欧电阻采样。我想不明白他们没有遇到过我这样的问题吗?还

是我误入了哪个方面的误区自己解不出来?

我想知道
1:如果为了克服电阻发热引起的温漂和阻值增大而采用极低阻值电阻时,经实验发现小电流取样时信号不稳定,且经过放大后小电流信号和大电流信

号不成比例。小电流的取样如何做到正确的反映需要电量参数。
2:如果为了能采集到的电流更稳定的电压信号,采用偏大的阻值是如何克服因电阻发热引起的温漂和阻值增大而使取样信号与实际严重偏离。
3:也知道有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的方案,但我观察还是用采样电阻的方案居多,电路形式也很简单。再者对此也不熟悉。所以不打算采用此方案。
4:另外电度表是怎样对宽范围电流取样的呢?小到几毫安大到几十个安培。只想有一个了解,太深的也理解不了。

网友:
使用霍尔元件试试看

网友:
    没必要考虑这么细,一般的电流专用采样电阻精度都1%以内,也都在你的电流采样误差范围内,何况你的电流范围也不是很宽,一般我们都不考虑这一块;如果你想做的精度更高更准确的话也有方法,用单片机采集电流分段标定,如果精度更高点,还可以增加环境温度进行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