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变换电路

楼主(2022-09-26):
全桥变换电路

1.R22、R23、R28、R29作用?

2.T9、T10作用,直接用mcu的IO控制不行?请看另一个图

网友A:
    MCU的IO口输出没有驱动,所以必须再单片机IO口接上驱动芯片才能控制外设

网友:
    接个电流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的IO口输出没有驱动,所以必须再单片机IO口接上驱动芯片才能控制外设

PADS这个不是直接用单片IO驱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