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无法显示网络名

楼主(2022-09-26):
    走线只要有透明就可以看到网络名,但是现在这样不透明了,就看不到网络名了。不应该啊。是否我哪里没有设置对?

网友:
    setup----Design parameters------Display-----在左下角那里的display net names项里可以勾选像要显示net name的器件

网友:
    setup----Design parameters    左下角可以选择你要显示net名的类型

网友A:
    如下照片可參考需求勾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下照片可參考需求勾選

如下照片可參考需求勾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