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检测前级有雾电,现在不工作

楼主(2022-09-27):
现在用的是12DC直流电,R1跟R2没有贴,直接导通的,AC220VL接DC12V,AC220V N接的是GND,现在U1左侧是12V,但是右侧没有导通,为啥呀,右侧的C1没有贴,R3贴的100K上拉,目前是不工作的,我把12V接到右侧,用R3做了个上拉,左侧通电后,量IN信号那边,仍然是12V,说明光耦没导通,为什么啊。我设计的初衷是检测前级有没有电,正常有点,光耦右侧导通,IN信号被拉低,左侧无电,IN信号因为有上拉所以是高电平。但是现在实际用直流电测下来不对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测量一下右侧的输出波形。可能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直接把光耦换成双向交流输入型光耦,1N4007不要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可能有导通的时候,但时间很短,眼睛看不到。

网友:
    R1和R2不能都短接,必须接个限流电阻,否则会把光耦烧坏

网友:
    没有加R1或R2,光耦可能是坏的。规格书中IF最大只有60mA,最起码要串个200Ω的电阻。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阻不合适,导致光耦中的二极管不能导通

网友:
    R1和R2的阻值改小一点

网友:
    R1、R2和R3都太大了,光耦不能工作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试试改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