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了解开关电源中MOS管雪崩失效

楼主(2022-09-27):
MOS管是一种通过电压来控制电流的器件,具有栅极输入阻抗高、导通压降小、开关速度快等优点,常用在开关电源领域。作为开关电路中的核心功率器件,MOS管会由于受到异常电应力而发生失效,雪崩失效是典型的一种。

相关试验表明,MOS管雪崩失效具有明显形貌特征:烧毁点通常位于芯片中间靠近源极内键合点位置,以击穿点为中心形成圆形热斑,典型形貌见图1和图2
图1 MOS管雪崩击穿烧毁形貌 图2 MOS管雪崩击穿位置放大形貌
MOS管雪崩失效的原因,与其内部存在寄生二极管、三极管有关,如图3。在开关电源中,由于变压器线圈的感性作用,MOS管关断时,会在MOS管漏、源极形成一个反峰电压。当这个电压超过MOS管的击穿电压V(BR)DSS,内部载流子雪崩式倍增。当雪崩能量超出了MOS管的承受能力,就会导致内部芯片击穿烧毁。

图3 MOS管体内等效电路

为了确认选用的MOS管能否满足需求,可以根据图4所示电路,对MOS管进行测试。待测MOS管和S1同时导通,电源电压加在电感器上,电感器激磁,其电流线性上升。经导通时间T1后,同时关断MOS管和S1,检测MOS管是否发生失效。

图4 MOS管雪崩耐量测试电路

雪崩能量与电感值、起始的电流值有关,具体数据可采用专用设备进行测试,如ITC55100。测试结果通过曲线一目了然:测试合格的如图5;测试不合格的如图6MOS管关断时,漏极电流出现拐点,漏极电压降至零,此时MOS管已经发生失效。
图5 MOS 管雪崩测试合格  图6 MOS 管雪崩测试不合格
在具体的开关电源电路中,MOS管可能是在负载短路后的瞬间发生雪崩失效,也可能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经历多次雪崩击穿后再发生失效。为了保护MOS管,可以在MOS管和变压器上两端设置缓冲吸收电路,对尖峰电压进行吸收,如图7和图8
图7 MOS 管的缓冲吸收电路  图8 变压器缓冲吸收电路
可见,MOS 管发生雪崩失效与其自身特性有关。实际的工程应用中,功率器件会降额,从而留有足够的电压余量。通过增加缓冲吸收电路,进一步避免或延缓其失效的发生。

网友:
    MOS管是通过控制电压来调节电流

网友:
    MOS管开关速度快

网友:
    与MOS管自身特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