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驱动 MOS管 在G极变成尖峰

楼主(2022-09-27):
我用一个NPN三级管驱动一颗NMOS 输入是PWM的方波 如图 怎么在MOS管的G极变成了尖波
输入PWM信号

MOS管G极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难道是应为MOS管的寄生电容引起的 我要怎么改电路才能好点。

网友:
因为风扇是感性的,电流不是一下子升上去的,所以可以看到有个明显的上升过程

网友:
试试在12V和GND之间并联一个1uF的电容看看

网友:
在风扇的两端并联了一个220uf的大电容,消除风扇的感性到mos管d极,这样就可以接近直流了,

网友:
电流变化太慢了

网友:
MOS管GS存在等效电容,DR111取值大了,上升沿就成这样了,你将DR111换成PNP三极管可能会好点

网友:
    用图腾柱电路进行驱动,注意DR105的功率选取,把DR111改成100R内也能看到效果

网友:
    DR111  改为1K 再看看

网友:
    在我看来你这是对的,mos是charge驱动的,而不是voltage驱动的,你的gate 上必须充够了charge才能打开inversion channel。电压自然是这个形态的,而且如果你的频率下降的话,你还会看到有个platuea,那是Cgd的charge,

对于datasheet的数据,你会相应看到threshold voltage,那是Cgs的charge,接着是 Cgd,然后是最高的transconductance,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threshold voltage,然后就是fully charge, 这时候虽然rdson对应的on state loss下降, 但也对应了Ciss的 switching loss. 升高。这就要按照你的应用,做出trade off。

    mos开关的 gate driver 其实需要按照你的mosfet 设计,对应不同的特性,做出不同的调整。通常专门做gate charge的公司,比如瑞士的concept就是和mos的供货商合作设计的,需要懂得mos的器件物理,而不是看着soa摸河设计的。

网友:
    可以试试把DR111阻值调小,比如4.7k试试有无改善,整体来看是MOS管基极充电速度太慢。